楼主(2015-06-08):
XP系统如何同WIN7共亨?
/
win7

网友:
把XP W7的工作组名字改成一样的,一起接入局域网就可以看见了,共享文件就把点击文件右键共享在第二个打选项里面全都点上,就可以共享这个文件了

网友:
网上有教程多试试,这个弄的比较少,平时用的时候就看教程

网友:
谢谢你们,会搞了

网友:
百度一下,很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