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主板G31T-LM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5-06-08):
1:通电测试,测CPI,A14脚电压1.1V,摸网卡芯片时碰到声卡芯片ALC662,非常烫,拆声卡芯片,测CPI,A14脚电压还是1.1V,经查3VSB由6506BCBZ产生,换6506BCBZ,测CPI,A14脚电压3v正常,开机正常,装上声卡芯片ALC662,还是非常烫,最后还是拆掉声卡芯片测量:供电脚1脚,38脚的对地阻值只有28欧,因是机器上的主板,声卡不用也是可以的,先用着,2:请问没开机时,为什么声卡芯片会发热?声卡供电好像是5VCC,3VCC,为什么发烫?

网友:
留意 5VS7805  里面有一组电压是 5VSB

网友:
外围有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