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A77TD小修

楼主(2015-06-09):
      今天修了两块华硕M4A77TD 1.01,一块是开机断电,触发瞬间掉电,很快,点一下开关就断电,且能重复触发,触发个三四次就不断电了,之后进系统,正常使用,有时能开,有时不能开,到这里首先想到是不是开机排针电压低,是不是822惹的货,测开机排针电压正常,但是测到USB供电的时候,点开关很不稳定,电压时高时低,不稳定,2~3V,不到5V,且待机的时候,USB的电压也不是5V,只有1点几V,也没有跳帽,但是点开关的时候,上电,电压必须为5V,这里不正常,前面待机USB电压不正常,先不管,上电之后电压必须是5V,事实证明我的分析是对的,因为我有两块一模一样的板子,作对比!然后就跑线,过程就不说,由于没有此板的点位,所以就只有跑线,最终找到了这个822排阻,不正常,把他换掉,想怎么开就怎么开!!

       第二块板子,我以为和这块板子一个毛病,可是偏偏就不是按套路出牌,能触发,且跑码慢,显示复位灯亮很长一段时间,再跑吗,然后跑到了20不走了,死活不走,连重启都不管用,短接复位开关,直接没复位了,然后在重新上电,正拿表笔去测 的时候,开始跑码,手还没离开主板,又不跑了,我去,和我玩躲猫猫啊……………………不管了,还是先测条件吧,内存供电1.5V,北桥供电1.1V 南桥供电 1.2V,南桥第二个待机 1.2v,北桥1.8V,CPU 1V以上,正常,VDDA2.5,正常,内存的 SPD供电  系统管理总线  负载供电 参考电压,都正常,又于手里没哟点位图,就没有测SYS_PWRGD ,请原谅!! 就开始按南桥 ,北桥,都无果,对了,还有一个重要环节没有测量RTC电路啊,当测到32.768Khz,跑码了,测一下跑一下,可是压差在正常范围啊0.3~0.5V,过了一会儿就不正常了,两边都是0.5V,到这里一切都明了了………………果断换掉 ……………… 商店跑码 E0,档内存了,试试点复位开关看不能重启,OK,可以重启了……上内存显卡,一路畅通无阻………………还有一点,这块板子在待机的时候复位开关是没有电压的,也就是在上电之后才有电压

网友A:
真是邪门了,啥问题都能出

网友:
修这种主板晶振换得少,822换的倒是不少啊。

网友:
ASUS的822排阻问题就是多。

网友B:
又是华硕排阻问题。

网友C:
不知道这个华硕排阻问题以后还有没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是邪门了,啥问题都能出

加个分,哥们儿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这个华硕排阻问题以后还有没得,

加个分呗,我也是大半夜的发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又是华硕排阻问题。

觉的有用就加个分呗,哥们

网友:
辛苦了,楼主耐心可嘉

网友:
宵,不够意思,你都不加分,还能不能愉快的玩耍了,说好加分的!!

网友:
华硕的主板问题真多

网友:
修这种主板晶振换得少,822换的倒是不少啊

网友:
晶振失效的也有不少

网友D:
请问楼主,那个822是上拉5V电压的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那个822是上拉5V电压的不?

上拉的+12V,用来导通MOS管的,由于没有点位,所以只有跑线了,

网友:
加个分,学习了。

网友:
不错啊,还是有维修方向的,今天学到了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