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5开机电源灯亮,屏幕无反应,硬盘灯不闪。

楼主(2015-06-09):
联想g455开机电源灯亮,屏幕无反应,硬盘灯不闪,其他灯也都不闪。放入光盘,硬盘灯闪,屏幕仍无反应。拆下纽扣电池,按开机键十几次,短路电池接入焊盘几秒,在再机,还是无反应。之前正常启动过一次,然后重启就进不了系统,过了第一屏就蓝屏,后来重启,选择安全模式,出现几次花屏,再后来就五任何反应了,不只是社么么原因。查了好多,有些人说是南桥坏了,有没有什么靠谱的办法可以找到原因的啊?

网友:
之前的蓝屏和花屏很可能是显卡问题,后面没有反应后就要具体测了。建议先做显卡,嫌麻烦的就先加焊个,先排除下。

网友:
如果是显卡坏了,应该只影响显示吧,怎么会硬盘也读不了呢?

网友:
电源管理模块问题吧?

网友:
把COMS电池街上,然后把主板拆出来。用万用表测量那个南桥上,有个一个电容。一边是接地。一边是接COMS 3V电压的,把那个电容去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