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65 不显示

楼主(2015-06-09):
今天收到一台Z465的机器  AMD芯片  能正常开关机 电压有跳变 2.23 到1.67 但能外接都不显示  换了北桥  EC   个人感觉跟显卡 跟BIOS没多大关系   显卡加焊 过   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是不是vga口的问题啊

网友:
泉泉哥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能正常开关机了,和程序就没关系了,有关系的还是显卡部分,

网友:
应该是显卡和北桥吧

网友:
是不是cmos电池啊 电池没电也会引起

网友(2015-08-13):
待机电压多少!

网友:
刷BIOS试试 不行动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