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U410触发不显示

楼主(2015-06-09):
  今天接了台联想U410,触发不显。让客户留下机器,插上可调电源,电流0。007,触发正常,但是不显示,客户说以前有时候开机能显示,有时候开机不能显示。
  根据现象很自然的判断是显卡故障,但是拆完机器又想,超基本都是低功耗的玩意,显卡应该不会有问题,先刷个BIOS试下把,U30在桥边上,u17在U30的上方为ECbios结果好了,但是按开机要过5秒亮机,关机要1分多钟。

网友A:
测下桥的实时时钟电路是不是低了

网友:
程序刷的对不对 换个试试

网友:
最好重新刷一个ECBIOS

网友:
继续刷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下桥的实时时钟电路是不是低了

怎么测呢?我没有示波器能测吗?

网友:
这个一般不都是刷南桥bios好的吗!在系统下重新刷个bios  就开机快了!

网友B:
重新刷个bios吧  修好楼主说一声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新刷个bios吧  修好楼主说一声

跟客户说了情况,他也没有纠结这个问题,机器给他了,不亮的故障是解决了

网友:
好了 吗  说下结果

网友:
看看待机是否正常

网友(2015-07-13):
最好是把EC的也一起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