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提问

楼主(2015-06-09):
一般内存坏了插上去就无法开机,用什么办法检测呢!有点不明白望高手指点~
怪我表达不清楚~我说上AMT64检测的内存是不是能开机的,并不是那些不能开机的条子!

网友:
内存坏了,主板会报警

网友:
换内存嘛,弄一根备用的就好了

网友:
内存坏了自然就开不了机显示不了啊    而且还跑码不过内存还报警啊

网友:
LZ你明知道坏的还插上去啊?

网友:
一般有诊断卡辅助诊断。

网友:
找个能亮的板子,,把内存一个个的试,,,

网友:
要不就插个诊断卡,,就会显示 挡代码了,,,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直接换一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