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号09259-2 BIOS

楼主(2015-06-09):
版号09259-2 BIOS 好机器上保存下来的。桥的BIOS

网友(2017-07-16):
找EC BIOS 为什么不二个一块保存呢

网友:
楼主说的保存有可能是软件提取。。。。

网友(2020-04-03):
下载了,刷了可以用

网友(2020-05-05):
此bios有问题 谨慎下载  我的是不定时掉电  刷了他这个 不引导 灰屏  直接掉电  元机器的bios可以进系统 引动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