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重启就没本地连接

楼主(2015-06-09):
V星H55 重启就没本地连接,再重启本地连接正常,再重启又没本地连接了。测试真和客户说的一样,只要不重启上网游戏一点问题都没有。以前碰到过的是开机第一次没本地连接,重启后正常。这种故障大致要查网卡的供电、时钟 复位以及南桥,很费时费力的。希望有经验丰富老道指点。

网友:
你确定系统是正常的?

网友:
你确定系统是正常的

网友:
我也遇到一块重启后网卡驱动就是感叹号的,不知道咋滴

网友:
系统不正常基本不会在这发贴,版本换过好几个,驱动下原厂驱动都试过

网友:
换个网卡芯片就知道了

网友:
都是要去查这些条件的,这种问题还是比较少见的,懒惰查就先换个网卡试试咯!

网友:
系统,网卡,驱动,南桥

网友:
小白默默的问句 加个USB或者PCI网卡有用吗

网友:
是不是要等一下哦,有的比较慢出来

网友:
V星通病,这种一般关机拔掉电源线,按住开关4秒放电,然后进系统,重新安装一下网卡驱动,基本80%可以这样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