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驱动板可以把屏刷坏么?

楼主(2015-06-09):
刷驱动板可以把屏刷坏么?

T190触摸开关的显示器  刷了不是触摸开关的程序,

又刷回原来的程序,

悲剧了。。。屏渐渐出图像

网友:
是屏坏了么?????

网友:
刷程序一般不会造成屏本身的故障,继续查其它原因吧,,,

网友:
我先试试下 看看屏是否坏了
稍后继续报告

网友:
好像是 屏出问题了。。
出 很大的,横着的 红绿条。。。
就像屏本身自检一样。。。。
下面该怎么处理

网友:
在线等。。。
高手 来支支招

网友A:
不会刷坏 但会刷死机

网友B:
也有可能刷坏屏的,尤其是数字电路控制的。你换个全套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刷坏 但会刷死机

那里死机??我换好多驱动板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也有可能刷坏屏的,尤其是数字电路控制的。你换个全套试试看。

全套是什么意思??

网友:
应该是不可以把

网友:
屏接口处理下 有的接触不好 屏就会进去自检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全套是什么意思??

就是驱动板和供电板全换,只保留屏,你没有点屏的套件吗?

网友:
换个程序再刷刷。

网友:
恢复出厂设置试试

网友:
不会的顶多是个白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