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
现代Z228W显示器电源稳压二极管ZD904击穿短路的病因

楼主(2015-06-09):
前天发的主题,编辑的时候把图片编辑没了吗,当天只能再上传303K的文件了,现在重新发一遍。

现代Z228W显示器电源7.5V稳压二极管ZD904击穿短路的病因是一个电容的问题

换完二极管后开机显示正常,但短短的不到1分钟时间就又烧了
又换了一个二极管,这次试机的时候摸二极管感受温度,好家伙,温度剧烈飙升。

找出示波器,当测到12V输出端时候是这样

此电容并未鼓起,外观看根本无异常
果断换掉此电容后再次测

再次通电试机,二极管的温度只是有些很小的温升

分析原因可能是电容失效后12V输出端变成了带有高频脉冲成分的直流,持续的高频脉冲加到稳压二极管上,是的二极管的耗散功率大大增加,温度飙升直至击穿。这也说明此二极管基本上不会因为自身原因损坏,当发现此种类型板子烧稳压二极管的时候,在更换二极管的同时还要检查是哪个电容失效引起的,如果没有
示波器,可以逐个替换的方式解决。

网友:
楼主 你的意思是换掉这个电容就可以了吗?》  我记得只需去掉那个稳压二极管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板子电容鼓泡的多啊

网友:
有的机器去掉二极管可以工作,但可能会不稳定,有的机器就不工作

网友:
这板子看着就觉得做工不行,和代换板一模一样,先赞一个

网友:
电容是通病!!稳压管是被牵连的。。

网友:
没看懂楼主是怎么用示波器确定到底是那个电容的方法,12v这里应该有几个电容并联在一起的,有示波器难道就不需要用代换法了吗???

网友:
赞一个,分析的好好啊,以后看着到这种就知道怎么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