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430可能会是通病,等待验证

楼主(2015-06-09):
修了两台都是这个问题,因为是上班时间发贴大家将就着看一下吧

网友:
  上次也是修了一台这个问题

网友:
还有维修日志呀,真是敬业。

网友:
的确这种现象在许多机型上都有的,不管是什么电脑。

网友:
楼主这贴写得实实在在,赞一个。

网友:
下次遇到这种问题大家都可以留意下

网友:
是那个南桥晶振吗

网友:
带你装B带你飞

网友: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楼主真的敬业 值得学习啊

网友:
很久没看到这么做笔记的了,我一般都是打在电脑上的

网友:
楼主字写的真好

网友:
楼主好耐心啊

网友:
下次一定要测试看看

网友:
字写得很清晰,,哈哈

网友:
日志写的好详细

网友:
楼主写的一手好字~我手里的L430CPU供电上管的龟壳烧了,把供电芯片CPU都烧了~现在不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