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67清灰后还高温掉电

楼主(2015-06-09):
客户拿来个三星r467笔记本,他他上次清灰是去年清理的,今年有来了,说一年了再清理一次,我开机没测试,看看能开机就直接拆了,清理完毕他拿回家后给我打电话说,老自动关机,我让他装个鲁大师看看。他说高温85度。然后让他拿过来开始折腾,从新加硅脂,开始不行,烤散热铜管温度两头一样,我思路休息了一天,打算给他换个风扇和导热管试试,可惜北京没有,师傅说会不会是NEC那个电容,我想起来还真有个大电容,回家后拆开换了4个330的,装机测试,这回没自动关机,可是温度还是7.8十渡,鲁大师报高温,但是玩了一会表面没有发热,清灰之前他说玩一会表面都很热,但是鲁大师报高温是怎么回事就弄不明白了,客户看见鲁大师的温度还是不太满意,我让他卸载了他还不,就这样拿走了,给了50元的清灰钱,换电容没给钱,他一直说清灰之前就是热,没别问题,我清理完就自动关机了,现在他又来找我了  求助高手

网友:
办法还是有的,1,风险大:加焊,2,想办法降频。

网友:
楼主你被骗了,他的机器本来就有问题的

网友:
被坑了 下次记得先报价  就算不确定什么问题也要说大概的价格

网友:
清灰的价格报低了,而且未报风险。

网友:
我想大概就是被骗了

网友:
可是这个问题有是出在什么地方呢?

网友:
现在清个灰都不容易哦

网友:
清灰前 开机 检测 啊 自己装鲁大师  各种接口 什么的都要测一遍
有键盘测试软件 最好每个键都试下

网友:
你太 不小心了···

网友:
下次 试下 在动········

网友A:
4个NEC是不够的一般都是6个,在加2个试试

网友:
铜管热不热?

网友B:
飞线改常转还会不会温度高?

网友:
还是铜管没有完全贴到CPU?

网友:
做维修,难免会遇到一些这样的,也是没办法的事,有时候都还要赔钱呢?

网友:
铜管估计没压好,特别是显卡位置的软胶拆下来都碎了

网友:
会不会是散热铜管不导热了

网友:
新版鲁大师温度本身就偏高。
风扇改了没?

网友:
真正过热就做散热,常转。看风是否热的,有可能是导热管问题。

网友C:
会不会是南桥背面的电容有问题

网友:
这种 一定要先测试好了再动

网友:
会不会BIOS有问题。

网友:
是不是导热管不导热了

网友:
就看楼主你的表述, 我感觉是你铜管的问题

网友D:
切忌不要给客户机安什么驴大师狗大师,本来准确性就不高,有时自己给上笼笼套.

网友:
这种问题有时候真的很难辩解

我们做的只是清灰 ……建议和客户好好沟通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是南桥背面的电容有问题

南桥背面电容也会出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切忌不要给客户机安什么驴大师狗大师,本来准确性就不高,有时自己给上笼笼套.

我原来都会装个测试下的,这回估计鲁大师升级会压力变大 温度更高了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复,清灰之前要彻底检查一下,以免会发生我这样的问题,包括键盘、风扇。声音。网卡等  最要注意的是“鲁大师”这个软件  使用中要注意,还要有鲁大师爆高温的问题大家再讨论讨论,  夏天免不了清灰!!!

网友:
清灰前认真测试各项功能,你看看散热器与CPU是否吻合

网友:
引用 网友A:
4个NEC是不够的一般都是6个,在加2个试试

没有地方加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线改常转还会不会温度高?

现在关机不知道是高温导致关机还是有别的问题

网友E:
我觉得你机器主板有问题,客户来忽悠你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你机器主板有问题,客户来忽悠你来了。

主板哪里有问题会导致CPU温度高呢

网友:
很有可能是扇热铜管导热性能不好了

网友:
估计是青灰没处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