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如何判断是屏问题还是主板损坏?

楼主(2015-06-09):
三星S3(I9308)转瞬之间从正常到花屏,按home键细看屏幕没变化,感觉是主板损坏,无法正常关机,抠出电池再次放入一分钟后自动亮屏(花屏),无法连接PC,插电有250mA电流。以前修过几个屏故障按键都会有细微变化,这个没有。

网友:
这个是主板问题吧

网友:
这个怎么和那天遇到的一样啊 说是他屏坏了一报价结果转身就走

网友:
遇到过这种问题,是字库坏了,楼主可以考虑

网友:
主板 遇到三个了

网友A:
尼玛  这明显就是字库问题,所以开机花屏~~~~~~~~~~~~~~!!!!!

网友B:
字库坏了?楼主考虑下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尼玛  这明显就是字库问题,所以开机花屏~~~~~~~~~~~~~~!!!!!

字库损坏会出现强制关机后,自动亮屏?谢谢!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应该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字库坏了?楼主考虑下哈

我理解是字库硬件损坏,如果是开机卡在某一界面是字库软件问题,可以通过sd卡重新安装。

网友:
字库坏了,一定要更换吗?还是拆下来刷进去?

网友:
个人理解,分软件还是硬件,我的花屏死机估计是硬件必须换,有显示进不去正常界面应该是软件重刷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