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求求支持一下

楼主(2015-06-09):
优派显示器19寸通电白屏,但驱动板经测是好的,求教大师该怎样修????

网友:
检查屏供电是否正常 保险坏没

网友:
屏供电,保险

网友:
应该是屏幕供电问题  看看保险什么的

网友:
驱动板是好的,那就查屏啊

网友:
屏供电 VGH点的电压

网友:
屏供电有问题。

网友:
测屏逻辑版工作条件

网友:
屏供电,信号接口有没有异常

网友:
屏供电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