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1I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5-06-09):
    这台X201I,CPU是U5600,QM57的芯片组。没有独立显卡,现在的问题是重新安装系统,能正常进入系统,但是只要一打显卡驱动,就会在进入系统之前会黑屏重启。我想问下这到底是什么原因,是电路上的,还是CPU有问题,因为这个显卡是集成在CPU里面的。这个CPU是板载的,能加焊下CPU吗。

网友A:
这个板载的假焊了不好的话就要换了,遇到过一个之前

网友:
官网下驱动试试

网友B:
重新装下系统 在打驱动的时候 取消显卡驱动 进系统下个官方驱动试一下

网友:
换系统试试

网友C:
这个机器 BIOS坏的比较多

网友:
IBM有胶吗?

网友D:
最好先别动硬件   联想的机子是会有驱动不对进系统黑屏的现象   先试着装驱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载的假焊了不好的话就要换了,遇到过一个之前

只能加焊,好像也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

网友:
试过了,没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新装下系统 在打驱动的时候 取消显卡驱动 进系统下个官方驱动试一下

试过的,没用。

网友:
装了N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器 BIOS坏的比较多

装不上驱动,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应该有的,THINK系列一般都有胶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好先别动硬件   联想的机子是会有驱动不对进系统黑屏的现象   先试着装驱动吧

恩,不过已经试过N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