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旗舰版安全模式怎么使用?如何进入win7旗舰版安全模式

楼主(2015-06-09):
安全模式里,系统采用最小化程序加载,例如删除一些正常模式下无法识别的病毒文件,删除的病毒文件,驱动卸载等等。
如何进入win7旗舰版安全模式?

系统家园 - win7旗舰版下载_pcwin10.com整理三种进入安全模式的方法:

1.开机后按F8键,进入启动菜单选项如图:

键盘上下进行选择,选择最上面安全模式,回车进入。

2、开机后按Ctrl键,我们启动计算机的时候按住CTRL键不妨。,会出现系统多操作启动菜单了,这个时候你只需要选择“安全模式”,就可以直接进入到安全模式了。如图:

3.首先我们进入Win7系统,然后使用window键+R组合键打开运行框,输入“msconfig”回车进入系统配置,如图:

我们在打开的系统配置中,找到"引导"选项,然后单击,选择window7的引导项,然后在“安全引导”的选项前打上勾就OK了,然后点击底部的“确定”保存,如图:

以上设置完后之后,我们重启系统就会自动进去安全模式了,如果要退出安全模式的话,按如上步骤,把安全引导的勾给取消就OK即可,如图:

win7旗舰版xp系统进入安全模式大同小异。

网友:
这个安全模式和电脑的F8一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