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4单板开机方法

楼主(2015-06-09):
小米4单板开机方法乳腺,从箭头方向由下往上数第二脚接地就可以了,

网友:
真是太有才了,好用

网友:
zhuanjifen

hailong206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厉害,可惜我只是手机维修爱好者

网友:
好 楼主是否能把图纸分享一份呢

网友:
这个是实用的一招啊

网友:
很实用 楼主共享下图纸就好了

网友:
接地以后,等于联通了

网友:
真是太有才了

网友(2017-06-12):
这个只有看下图纸就清楚啦。

网友:
一般有图纸就好找开机点

网友:
开关接口,用万用表电压档量,一般1.8v开机电压

网友:
以后方便了,不用开机排线了

网友:
还有没有其他手机的开机方法。

网友:
好的,记下了,没图纸只能靠记忆了

网友:
这都可以   下次试试看

网友:
真是厉害啊,不过有图纸让我分享一下就好了!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