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四屏幕裂了怎么办?要自己换,到哪买,多少钱?

楼主(2015-06-09):
苹果四屏幕裂了怎么办?要自己换,到哪买,多少钱?

网友:
这种问题不应该问吧?如果没换过苹果屏幕的话,建议不要尝试。直接送店里去。

网友:
淘宝买个显示屏总成吧,太概100左右,不建议买外屏,估计自己拆下来内屏也坏了,这样赔了夫人又折兵

网友:
寄来公司换吧!别把级拆出别的问题。。

网友:
动手能力强点,自己也可曾是下!

网友:
有问题,找淘宝

网友:
苹果4尽量别自己拆,比较麻烦,要记住螺丝的位置,主要是螺丝多。现在换也就二百多点。如果要拆的话找个泡沫,记录下螺丝位置。看看视频

网友:
苹果4拆屏问题不大,安装时注意触摸排线其它随便拆,没有5S那么脆弱

网友:
万能的x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