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帮忙 哪位手上有Y410P 的板子 给看一下 PU701 的芯片

楼主(2015-06-09):
手上有一片Y410P 的板子 内存左下脚 给报报个型号 PU701芯片 型号十分的谢谢
PU701的芯片烧糊了看不到型号
芯片

网友:
查图纸啊,要有板号

网友:
这个机器没有图纸吗 ?可以先找找图纸啊

网友:
找图纸就能知道了

网友:
你不拍图片上来给别人看看啊

网友:
芯片上面写着:HA4GB

网友:
没有图纸吗??、

网友:
这机器应该有图纸,你看图纸就行了,不一定非要看型号,,看看图纸上面引脚是怎样的,,根据引脚到料板上面找芯片,引脚定义一样就行,不一定非要型号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