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80内屏没显示

楼主(2015-06-09):
一台联想G580,内屏没反应,外接正常,屏和屏线都换过,后来发现无论什么时候外接都有正常图像,内屏就像没插线一样任何时候都没一点反应.拆机发现EDID_CLK对地短路,只有10多欧姆,难怪机器没检测到屏.心想这EDID_CLK信号是屏上的rom直接到桥的,中间没发现有转接,是不是线路板短路呢,于是决定烧机,连上3.3V,电流跳一下就降了下来了,断电量一下阻值正常了EDID_CLK和EDID_DATA都是400多了,心中暗喜.装回板子开机还是屏幕没反应,量一下电压EDID_DATA有3.3V,EDID_CLK只有1.3V,估计是桥里面的时钟输出坏了,
现在请教各位高人,能不能不动桥的情况下让机器不检测屏幕默认内屏输出,现在是检测不到内屏默认VGA输出,或者在别的什么地方引出CLK时钟信号让机器能检测到屏的存在.

网友:
有没大神指点一下啊

网友:
查屏接口电路

网友:
没有解决吗楼主,解决了分享一下啊!

网友:
换过显卡了吗

网友:
TRY TO OTHER DATA 3.3 V SIGNAL TO LVDS CONNECTOR OTHERWISE CHANGE CHIP

网友:
可以 借助VGA信号 加驱动板 转换到屏上

建议还是换桥吧 !

网友:
阻值是正常了,电压还是拉低了,换桥比较好

网友:
环桥吧,该的话太麻烦了,

网友:
屏接口没问题的,不插屏线阻值一样,电压一样,
加驱动板的话也不可行,机器里面根本就没放驱动板的空间
现在就是想修改bios或者电路让机器不检测屏而默认内屏输出,就像老机器那样
还有一个思路就是从别的地方引出EDID_CLK时钟信号让机器能接收到EDID_DATA信号

网友:
外接呢,试过没有

网友:
换桥吧,这么成本是省不了的

网友:
最后还是换桥了......

网友:
换桥吧 还是桥的问题

网友:
十有八九是桥坏了,现在的桥很容易坏,两桥合一比较容易坏

网友:
显卡换了再来求助啊。。

网友:
换桥解决了,与显卡无关..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有没有大神出来指点下

网友:
直接换桥吧,换桥快点。

网友:
桥的可能性大

网友:
直接是桥问题,把时钟信号拉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