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4 播放MP3无声

楼主(2015-06-09):
客户送修iPhone4 反映播放MP3无声 也不能调音量

维修步骤:试机,发现不能调音量!调音量的时候出现一个喇叭的符号!第一次开锁有开锁声 然后开锁声就没了!拆开主板!加电就自动开机!
红圈中的两个小电阻(R165_PMU,R741_PMU)进水腐蚀了,造成这个问题,在后面4S的维修中发现有同样的问题!同样是由于这个电压没有造成的!这个问题没法从原理分析出来!只是因为这个机子是进水的!目测发现此电阻腐蚀了,短接后,问题解决。

网友:
好,谢谢学习了。好资料,保存一下备用

网友:
我有一台4s也是这个问题。请问是哪个电阻有问题?我短接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