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47G装电池显示已连接,但不充电

楼主(2015-06-09):
如题,各位大神给点建议 啊  版号DAOKL9MB6F1    REV;F1

网友:
充电线路坏了吧,检查一下

网友:
dell  首先原装 适配器   试试  ,以连接说明ec认到电池,适配器没问题看上下管的波形

网友:
看看EC有没有信号发出

网友:
认到电池,电池到EC的总线应该没有问题。看充电电路这块吧

网友:
呵呵 是不是 不是原装的电源 用可调适配器充的

网友:
换个电池试一下啊

网友:
如果没有 原装的电池 可以用别的机器的电池改装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