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G41MT-S2不过C1

楼主(2015-06-09):
我也修到同一样的不过CI反复跑的。。求解?

网友:
查内存供电条件

网友:
不过内存吧,查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内存电压正常的话那就先换条内存,还不行就刷bios

网友:
还是要先确定CPU好坏,工作没有,CPU工作作了,那内存是主要的了,内存没问题刷BIOS,还不行那就要按时序才能修好了。

网友:
这个主板也算是一个通病了。。

网友:
卡C1一般是系统管理总线一个不正常导致,测量内存系统管理总线电压是否3.3V,如果被拉低可以摸下时钟芯片看是否发烫,发烫的话有可能是时钟芯片损坏导致系统管理总线被拉低

网友(2015-07-10):
我今天也遇到 了同样的问题。时钟复位都出来了就是档C1

网友:
内存入手看看。

网友:
BIOS的问题的

网友:
也遇到这用的问题   高了bios就好了

网友:
BIOS问题。技嘉就是这样的。

网友:
BIOS刷了不行

网友:
供电和spd都有  XX

网友:
查内存的几个工作条件,系统总线,内存供电,负载供电,SPD供电,以及数据线地址线

网友:
技嘉板子很少有Bi0s坏

网友:
内存工作就那几个条件,挨个查找。

网友:
查内存系统管理总线电压 SPD电压

网友:
刷BIOS 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