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440

楼主(2015-06-09):
我碰到个戴尔本,进pe【多久都没事】和ghost系统都没事。然后释放系统win7的一直卡在正在启动就死机了,xp的释放10几秒就死机【各种系统都试过安装版的纯净版的.....】 ,换新硬盘换新内存都试过了都不行。【很急!!!! 求大师指点】

网友:
既然死机,硬盘内存都换了,下来就是拆掉外设了

网友:
换主板吧 别纠结了

网友A:
安装版没试试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安装版没试试么

各种系统都试了

网友B:
  应该 是主板 问题吧    展开win7的时候   先不要打驱动 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 是主板 问题吧    展开win7的时候   先不要打驱动 试试

问题解决了换主板

网友:
为什么不换个桥呢

网友:
可以考虑换个南桥看看

网友:
我好难  楼主好厉害

网友:
进PE和正常的系统的区别就是驱动,进PE没事,那你装系统的时候就不要打驱动试试

网友:
直接换板解决了, 其实可以多研究研究的,,,

网友:
等待楼主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