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P41T-PLUS掉电

楼主(2015-06-09):
ASUS P5G41T-PLUS的主板,只要装上CPU 点开关就动一下就掉电了,CPU 什么的都换了,还是不行,求高手指点
cpu
掉电

网友:
查cpu供电,应该是12V短路

网友:
应该是CPU供电那块,,有问题的

网友:
CPU供电短路

网友:
查CPU供电呀

网友:
是立马掉的还是一会后掉?

网友:
查电源芯片的 EN 脚 看是否正常

网友:
查CPU那边是否短路,12是否短路 核心供电是不是短路了, 12V与核心供电是否短路

网友:
不是CPU 供电的事,就是不能按装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