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板子掉电

楼主(2015-06-09):
M2N68 PLUS   加电跑D5掉电,测量红5V短路,请问主要查那一块?

网友:
要按AMD时序来查。。。

网友:
5V短,限流烧一下,看哪个短路了

网友A:
822重点查吧跑D5了红5V应该没事

网友:
烧机大法,看看哪里发热了。

网友:
D5是校验BIOS资料,请先刷BIOS,再检测桥。

网友:
一般cpu那边上下管容易短

网友B:
跑到D5掉电 然后自动重启不?怎么测到5v短的?

网友:
短路,烧鸡大法

网友:
红5V短路还真不好找哦。、上次一个橙色3V短路  骚鸡半天烧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822重点查吧跑D5了红5V应该没事

嗯嗯,只是红5V对地阻值有点低是24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跑到D5掉电 然后自动重启不?怎么测到5v短的?

掉电之后就不能触发了,电源保护了。打对地阻值,红是24欧。

网友:
红24肯定不正常,一般有300 - 500多。找点位图,先量5V相连的大件,比如内存供电的上管这些是否有击穿~~

网友:
5v供电各各击破耐心查,看烧机如何了,别无它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