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开机无显示

楼主(2015-06-09):
华硕主板开机无显示,跑码正常应该显示,单显正常,查VGA14脚对地阻值只有50多,查发现一个A7T的管子坏了,料板上找不到A7T代换的,不知道可以用哪些代换,可以改下线路吗?

网友:
下载PDF看看管子是什么型号,找参数差不多的代换就行了。

网友:
这应该是钳位二极管,去别的板上面拆一个钳位二极管就行。

网友:
是BAV99,不知道能用哪些地方有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