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88S不显示

楼主(2015-06-09):
一台华硕X88S笔记本开机不通电。拆机发现CPU供电上管烧焦。供电芯片ISL6266A也损坏了。把这两个换好后发现保护隔离管第二个场管穿了。也一起换了。然后通电。待机电流0.086A。明显偏大。按开关没反应。测3V 5V没有电压。手摸待机芯片PS51020有点发烫。从废板上找了个换上。待机0.027A应该正常了。然后开机电流0.27-0.8-1.3-1.7-1.9A。屏幕没显示。黑屏。外接显示器也没反应。搞了半天也没好。那位师傅指点下。

网友:
先解决待机偏高呗

网友:
待机3V 5V都正常。待机没问题。按开关。电流一路往上跑。到1.9A左右就不上升了。按说应该显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