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00 一体机不开机

楼主(2015-06-09):
c200 一体机不开机 ,电流到0.7不动,有没有通病/?
不开机
通病

网友:
0.7不动了请测量一下CPU复位是否正常。

网友:
先量电压看看有没有都出全 ,有的话刷bios试试

网友:
加焊南桥!

网友:
这个机器是什么芯片组啊,AMD的搞北桥,,

网友:
同病中,没有找到BIOS 是C200 V2.2 的主板。

网友:
修好了,换南桥

网友:
该说幸运还是好运.总之恭喜楼主

网友:
EC到南桥断线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