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苹果A1278闪屏与无声音的问题修复!

楼主(2015-06-09):
第一台:A1278板号为820-2936-A

客户描述为:老不定时休眠,有时候会屏闪,有进水的历史!

遇到此问题,首先想到的是升压的部分,拆机发现升压芯片缝隙处有点发绿,

显然是进过水的征兆。

从料板拨一个换上去,反复测试OK!

第二台:A1278板号为820-3115-B

现象为没有声音,首先想到的是声卡芯片。

苹果的本本没有进水坏的很少的,此机未发现进水痕迹,客户是搞多媒体的,

老插外置音箱,可能跟这个有关系吧!

我修本本有时候总图个效率,拆机直接换一个声卡芯片,开机测试还是原故障

没办法只好打开电路图查工作条件了。

查声卡芯片U6201第9PIN 为1.8V 第24PIN 25PIN PP4V5_AUDIO_ANALOG 也是1.8V

看来找到问题了,PP4V5_AUDIO_ANALOG明明标示的是4.5V现在1.8V肯定不正常。

继续往下查PP4V5_AUDIO_ANALOG来自芯片U6200的第1脚

这是个声卡供电的转换芯片,总共6脚,有开启有供电有反馈输出!

测U6200第6脚供电为5V 第4脚开启为3V 输出却为1.8

声卡已经换过了肯定不会拉低了,所以直接更换一个U6200再测已经输出正常.

开机终于听到档的一声了,反复测试没有问题收银子。

各位兄弟们多多加分支持一下吧!

补充内容 (2015-6-10 11:08):
最近苹果修的比较多,案例很多!谢谢各位的分数,发帖的动力就是你们的分数,还有很多好帖子以后会慢慢分享给大家的,多多加分支持吧!

 会员14683332元2022-12-5 07:19

网友:
  APPLE  又赚不少了...

网友A:
1465有背光暗屏是什么问题,楼主?就像普通笔记本没有屏供电一样,灰屏现象????

网友:
苹果没修过,看这两个案例还真是图文并茂,有图有真相,这个得加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465有背光暗屏是什么问题,楼主?就像普通笔记本没有屏供电一样,灰屏现象????

没说明白,这么又是灰屏又是暗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说明白,这么又是灰屏又是暗屏!

就是没有图像嘛,整个屏是暗的,我们修笔记本如果没有背光拿电筒照一下就能看到图像,这个是看不到,就像普通笔记本没有屏供电有背光一样,这样说能看明白吗

网友A:
楼主,就是暗屏,没图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没有图像嘛,整个屏是暗的,我们修笔记本如果没有背光拿电筒照一下就能看到图像,这个是看不到,就像 ...

有背光,没有图像?换过屏试过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就是暗屏,没图像。

上屏接口有32V以上的电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就是暗屏,没图像。

上屏的工作条件都测了吗?测了再告诉我。

网友:
在U6200没有料件的代换,本身没有不是封装类型的 情况下,这里可以翘起1脚解决故障吗?

网友B:
1脚是OUT,能输出1.8,你翘起的话1.8也没有了,你仔细看一下电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1脚是OUT,能输出1.8,你翘起的话1.8也没有了,你仔细看一下电路图。

这里故障应该是芯片内部短路造成1脚对地阻值偏低引起输出1.8V电压,翘起1脚相当于断开了此引脚与声卡芯片U6201 本身24,25脚中间线路的连接.

网友:
1角是输出给声卡供电的,你敲起声卡还能工作?正常输出4.5v

网友:
两列苹果的维修 楼主修的都很有效率 ……

网友:
楼主修机器思路很清晰啊!修起来就是快啊!

网友:
楼主这个机子收多少钱呀

网友:
楼主修的很麻利,效率很高!

网友:
字字金典啊,苹果的机子都没怎么修到过。

网友:
例子很好,没声音的现象还没修到过,确实很好。

网友:
苹果的机子修的很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效率真高呀,现在也只有修苹果能赚到钱了

现在修什么也不赚钱了。

网友:
楼主还不停地整个苹果修修,还都是换小件修的大问题。值得学习

网友:
要研究修苹果了

网友:
苹果很少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21V低了不正常!进系统就正常了?

可以正常进系统

网友:
楼主多发点苹果维修的案例 让我们小白多学习学习

网友:
楼主技术杠杠的。现在也就苹果还能叫的起价钱了。

网友:
至今还没修过苹果笔记本的来顶顶楼主 最好能多发一些苹果的

网友:
苹果修的少

网友:
我修了那么多的苹果  也几乎跟发霉有关

网友:
运气总是这么好

网友:
这下又赚不少钱吧

网友:
水果机修起来很带感,,,是吧

网友:
楼主修苹果经验不错啊 ,多谢分享经验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学习了!感谢分享。

网友:
秀苹果,水多

网友:
图纸能分享下吗?

网友:
苹果修的真多,

网友:
修苹果好赚

网友:
引用 网友A:
1465有背光暗屏是什么问题,楼主?就像普通笔记本没有屏供电一样,灰屏现象????

14年下半开始的新机开机都不再是白色了,都是黑的噢.

网友:
苹果也得有图才行啊,

网友:
大神发帖就是不一样,一次过来两台APPLE实战经验

网友:
今天看论坛已经是好几次看到你的贴了   加油成为你这种!!!

网友:
谢谢同学共享

网友:
苹果主板   还是蛮麻烦的   尤其进水的

网友:
你这苹果啃得真简单

网友(2015-08-08):
有图有真相,这个得加分

网友:
效率很不错……。赞一一个。

网友:
这款机有个病,不充电时不开机 这个问题也遇到挺多

网友:
效率高,两个机收入过千了

网友:
PRO还好,上次AIR腐蚀掉了很多电阻补件补的想把机器砸了

网友:
苹果的不好修吧 修过 没修好

网友:
楼主对声卡电路很了解呀,思路也清晰。

网友:
感觉现在修苹果最大的困惑在BIOS 不能刷

网友(2015-09-21):
请问下楼主,进水的机生压电路最容易坏吗?生压电路一般怎么找?加分了

网友:
楼主在那里搞维修啊,有这么多苹果机修啊?

网友:
楼主对这个电路 很了解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