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278不定时掉电维修

楼主(2015-06-09):
做维修的,时间就是金钱,废话不多说,进入正题:
苹果A1278不定时掉电,客户自己也说过有时1个小时自己关机,有时两三个小时。。。。。经本人开机测试几分钟就掉电,有时不能亮机过一会就掉了,打开图纸,直接将温控点,找来。测两个温控电阻阻值,人工吹凉后,阻值两个不一样,想都不想,把热敏电阻换两个100K的电阻,

故障依旧。。。
来回几次,开机直接上电0.5左右。继续维修路。
测各个电感电电压都正常,。其他有没有转换的直接不测了,测复位。复位没有

继续查复位产生的条件,PG
发现PM_PCH_SYS_PWROK只有0.7V

查其来源,到了这里

果断1脚和4脚连起来。。。。
上电开机,测机OK

网友:
高手呀,技术令人佩服。就不知道这样做有后遗症没有。

网友:
贴子干练,技术老练,佩服!胡大师就是不同凡响

网友:
看着LZ修本挺省事的

网友:
因为能亮机,供电肯定都有,这样拉过去解决问题就行。

网友A:
维修不能光讲究效率

怀疑热敏电阻直接换成电阻
郁闷问题 直接连通……

有些时候还是保证原设计比较好

网友:
苹果的机子不太好修哟向你学习

网友:
U2860 与门损坏而导致的故障,加分了。

网友:
大师级别的

网友:
楼主修苹果机器是直接秒杀啊!

网友:
换成了普通的电阻就起不了保护了吧

网友B:
苹果A1286     WIN7系统引导黑屏(永远黑  没有进系统  死机状态)       苹果系统 菊花 完 白屏      换了个全新显卡问题一样     楼主给点思路

网友:
时序理解的 不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苹果A1286     WIN7系统引导黑屏(永远黑  没有进系统  死机状态)       苹果系统 菊花 完 白屏      换了 ...

一样的机子,一样的问题。你的显存会不会好烫手、你的这台机子的显存烫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维修不能光讲究效率

怀疑热敏电阻直接换成电阻

支持版主。
我i感觉还是 。。。   如果与门VCC正常。   来源都有,阻值正常。 还是换掉 比较好

网友:
技术好啊   我现在还有台没有修好呢  pp3v3 时有时无  进小强造成的

网友:
果然直截了当,没有分析过程和图纸吗?LZ

网友:
从来没修过苹果的本子,没有机子试手呀

网友:
多泡帖   学习吸收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样的机子,一样的问题。你的显存会不会好烫手、你的这台机子的显存烫手吗?

没修了   还给 客户 了  老师傅说   可能显存有问题  让换  我没换

网友:
不知道楼主这样搞稳不稳定,,别到时候返修,,就麻烦了,时间就耽误了

网友:
掉电难修啊 苹果掉电更难修 思路清晰 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  果断专行  简单明了

网友:
思路清晰  学习了

网友:
苹果真没有修过。。。看来要学习学习一下了

网友(2015-07-12):
思路清晰干的果断

网友:
直接把电压拉过去这样真的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