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UI43.X300_SCH.I3集显

楼主(2015-06-09):
这机器之前会触发掉电 ,有时候不掉电,不掉电的情况下进系统用一切正常后面拆板发现掉电的时候是一个PG没出来VTT 1.05V  ,后面把51117换了,但吹这个芯片的时候板有点鼓包了, XXXXX
现在每次都能通电,但是感觉没跑码

网友A:
这个机子有个通病  那就CPU没供电   CPU的开启是显卡供电芯片的PG通过MOS管转换来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子有个通病  那就CPU没供电   CPU的开启是显卡供电芯片的PG通过MOS管转换来的电压。。

这机器备份出来的BIOS能用不 希望用过的给个答复,不行我就删了

网友(2015-07-21):
正好修到这个本子,头疼

网友:
希望楼主把U20的BIOS 备份下

网友:
我用了,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