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RS760C1 V:1.0通电风扇转下就停了。

楼主(2015-06-09):
昨天收到客户一台L-ars760c1 v:1.0  主板一张。外观无损,直接上机通电(没有检查短路什么的是因为在客户那不知道被点多少次了,检不检查区别不大)风扇狂转不显,测量各处供电都没有 ,用手摸发现IO非常烫。断电测量周围电容有两个阻值为0欧,拆IO 测量阻值正常。网上订了两个,装机通电,风扇转下就停了  。什么情况?于是短接电源测量各供电仍然没有,恰巧今天又收到一个同样的主板(CPU坏了),把两个IO对换,第一块主板不在加电掉电,但是各处仍没电压,第二块主板开机掉电(风扇转下就停),晕了。仔细观察发现原版IO为IT8720f jxs网上订的是8720f cxs难道这两个不能通用 还是原版带资料?另外这个第一个板子该怎么修(备注:内存供电上下管驱动芯片供电脚boot脚都正常但是上管G没有电压,这个芯片也换过,问题依旧)?
小弟接触这行已久但是仍不能独立进行芯片级维修,求大神帮助

网友:
有可能IO不能通用

网友:
要看下后缀吧

网友:
这明显是IO不能代换的,第一块主板还是有其他问题

网友:
我 手上 也是 掉电 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