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OCP电路想不明白啊,昨晚发梦都想着=====

楼主(2015-06-09):
这个OCP电路想不明白啊,昨晚发梦都想着=====

这个5V绕来绕去坑人做什么呢?

OCP_OC应该是低电平吧?

网友:
这个,有人帮帮忙吗?

网友:
主要是右边那里,不知道两个比较器在比较什么

网友A:
不必纠结的,只要你知道正常的时候输出的是高还是低就好了,我们是维修 不是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必纠结的,只要你知道正常的时候输出的是高还是低就好了,我们是维修 不是设计

问题是,我觉得那边应该是低,但低的话,D11有何意义

网友:
呵呵 这OCP电路还没记清,记得是OCP_OC应该是高3.3V的。右边的比较器绕来绕去是5脚跟4脚的1.88V比较。D11是PWR-GOOD3不正常时拉低OCP_OC。只知这么多,网上有这视频讲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