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用热风枪拆ipad屏,风度和温度怎么设置的啊

楼主(2015-06-09):
大家用热风枪吹ipad屏,风度和温度怎么设置的啊,风度调多少?风度调多少?怕把屏吹融化了。。。

网友:
不能用电吹风吗

网友:
我用200度吹或用拆屏宝

网友:
温度高点也无所谓,只要不对着一地方吹就行。要边移动边吹。

网友A:
用吹风机随便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吹风机随便吹!

我也是用吹风机 吹的烫烫的无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