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解,开机键盘灯不亮不闪,点不亮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5-06-09):
如题开机键盘灯不亮不闪,且点不亮。是不是主板不自检,主板坏了?

网友:
主板坏了  拿电脑店里去修吧

网友:
sb木工作吧

网友A:
键盘换了试一下啊,不行再考虑主板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是主板OVER了。

网友:
肯定是主板的问题哦,,,上测试卡检测下 看看大概哪里问题先

网友B:
你能搞的就是拔下内存搞干净在插上去看下可以开机不

网友:
那你要看其它配件有没 有问题了,你要确定是主板问题

网友C:
我遇到过是网卡短路,造成的开机无显示,键盘灯不断闪烁。

网友:
1是键盘问题2是主板BIOS设置问题3是主板问题

网友:
说的少,不知道那方面出了问题。
你先查下IO是否参与开机,测各个供电。。。。。
好多不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键盘换了试一下啊,不行再考虑主板问题

不是键盘问题 键盘问题应该点得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能搞的就是拔下内存搞干净在插上去看下可以开机不

放不放内存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遇到过是网卡短路,造成的开机无显示,键盘灯不断闪烁。

我现在是根本不闪不亮

网友:
最直接的办法是找个好板,用你的CPU内存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
有诊断卡没  点下看看

网友:
主机里面都有可能的

网友:
和你說什麼都不懂,開機不顯示?鍵盤也不亮,一般不就是內存氧化,你們還說主板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