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主板IS6XM反复重启非BIOS故障维修

楼主(2015-06-09):
联想主板IS6XM反复重启非BIOS故障维修:原板BIOS芯片(W25Q64损坏)换BIOS芯片后刷BIOS无果。
强行上电测BIOS芯片无3.3V供电,后查PDF,系Q78为其供电,测其输出端无电压。直接将DS极用一零欧电阻短接。上电正常,不再反复重启顺利跑码。
此故障为同行朋友少走弯路,如遇此现像刷BIOS无果后,不防查下BIOS供电。

网友:
联想IS6XM V1.0   PDF

附上图纸

网友:
用个保险电阻更好点

网友A:
拆掉了2个三极管???????????

网友:
楼主  能说一下BIOS 的供电脚是 几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掉了2个三极管???????????

一个Q78.

网友:
受教了,楼主的强大维修经验

网友:
技术是维修的勇气,经验是维修的本钱。

网友B:
lz  您的主板是 循环跑马的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  您的主板是 循环跑马的嘛??

不跑码上电就灭,然后再起,间隔一秒差不多,反复。

网友:
要是我  直接飞线

网友:
好东东,看看,有用的。收了

网友:
不跑码也会重启,故障的表现五泶八门呀

网友:
给bios  供电小三角坏了是嘛 ?

网友:
板子虽老,但是经验可贵

网友:
受教了,刚修好一块

网友:
BIOS芯片无供电我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嗯嗯,供电是根本

网友(2017-03-22):
还没碰到过碰到了可以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