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6-1401板子触发后3秒掉电自动上电再掉电

楼主(2015-06-09):
HP P6-1401cx的机子版号是h-joshua-h61-uatx 1.0,目前问题是:
1.触发上电后3秒掉电,然后自已再上电又是3秒后掉电一直重复。
2.拔掉内存后上电,能听到报警声不掉电,一插上内存就一直重复掉电。
3.不论插不插内存好像桥和USB3.0的芯片都比较汤不知道会不会和这个有关。
下面上图

这个是和CPU供电相邻可是没有电压,有报警声时也没电压,上管有12V,G极没有

CPU能测到1.2,内存1.5,总线?0.9

那个芯片应该是管USB3.0吧?CLR_CMOS没有3.3,CLR_PASS有3.3这算不算不正常

网友:
先刷 BIOS   试一试

网友:
3秒的时间 内存过了 然后关机从起 刷下BIOS 然后再看看

网友A:
怀疑内存就查内存条件呗,内存的4小供电 ,SPD供电 负载供电  参看电压 系统管理总线,看都正常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怀疑内存就查内存条件呗,内存的4小供电 ,SPD供电 负载供电  参看电压 系统管理总线,看都正常不正常

这个会不会和CPU有关内存,1.5 SPD3.3 VTT0.74

网友:
关注,等带高人指点

网友:
查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内存VCC       51P                1.5
DDRVTT      120P               0.74
SPD             236P             3.3
VREF            1P                  0.74
CLK              63P                0.34
RST             168P              1.5
SD/SC          238P              3.3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怀疑内存就查内存条件呗,内存的4小供电 ,SPD供电 负载供电  参看电压 系统管理总线,看都正常不正常

内存VCC       51P                1.5
DDRVTT      120P               0.74
SPD             236P             3.3
VREF            1P                  0.74
CLK              63P                0.34
RST             168P              1.5
SD/SC          238P              3.3

网友:
看看内存电源好,正常不正常,正常应该是1.5v,假负载上有DRMPWR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