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thinkpad安全芯片的数据格式问题

楼主(2015-06-09):
请教一个thinkpad的问题:
bios里面显示机器带追踪、且是开启的,这部分功能通过刷bios不能去除,估计它是在安全芯片24PS08内的。
请问具体在24PS08的哪个位置?如何清除掉它?
另外,24PS08内的各段数据,代表的意义是什么?

网友:
你问的这个问题 非常深奥了

数据的各段含义 ,相信好多人都不知道、期待有高手给你解答

网友:
THINKPAD的机器比较复杂,看到就有点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