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10k灰屏

楼主(2015-06-09):
故障开始为无cpu电压 en-3.3v 被拉低了 只有0.8v 经过测量换了ec后好了电流上去了。结果开机灰屏,外接显示正常,屏接口电压很正常 示波器抓不到edid 求大神指点下

网友:
这个不太好搞  前几天也有一台联想的机器 也是内屏灰屏 外接正常 没搞好  放弃了

网友:
外接正常,可能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哎呦  真的我没有遇到过这样的  要是独显 显卡问题多  这个是集显的  我看了北桥的补偿电阻没有变的

网友:
白屏的我都搞不定,灰屏的更难搞

网友:
这个机器独显 显卡虚焊还是由一定几率的

不过你的初始故障是供电问题 建议多查查 特别是修过的 EC部分

网友:
刷BIOS了没有哇?

网友:
灰屏的机子不好修哟

网友A:
打下EDID总线与LVDS数据线的对地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打下EDID总线与LVDS数据线的对地值。

1脚576 2脚566  4脚574  5脚565 7脚572 8脚566 有点偏 不知道正常不 edid一样的382

网友:
刷过BIOS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脚576 2脚566  4脚574  5脚565 7脚572 8脚566 有点偏 不知道正常不 edid一样的382

记得以前测LVDS都要600多,EDID500多。

网友:
屏、屏线、CPU、内存这些如果都换过了,只能换个北桥试试了。

网友C:
打下LVDS总线。正常的话查下显卡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打下LVDS总线。正常的话查下显卡条件。

这机子是集显的。

网友:
还是看看你的ec,  刷BIOS  实在不行 就换北桥吧

网友:
这不用考虑,直接换北桥吧

网友:
这个是不是一般显卡坏

网友:
显卡或者屏供电?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67522-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