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57掉电维修

楼主(2015-06-09):
今天接一台HP CQ57 INTEL独显,进系统掉电,手上刚好有CQ43的机器,恰好用的板号又相同,然后刷上CQ43的BIOS就不掉电了,只不过鲁大师显示机型变成了CQ43的。

最后献上BIOS。

网友A:
客户不会以为你将板子换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客户不会以为你将板子换了吧

他以为换了,就按换板的价格给他。

网友B:
解决了最主要的问题 就好交付客户 ……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解决了最主要的问题 就好交付客户 ……

多谢版主加分。

网友:
能修好客服的机器,什么都好说了?

网友C:
楼主,楼上说的也对,如果客户稍微懂点或有朋友懂,日后再来就不好说话。我个人觉得还是在论坛下载个BIOS最好。这样也不会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楼上说的也对,如果客户稍微懂点或有朋友懂,日后再来就不好说话。我个人觉得还是在论坛下载个BIOS最 ...

没找到有CQ57 INTEL独显BIOS。

网友D:
LZ凭经验直接换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D:
LZ凭经验直接换BIOS?

以前遇到过一台DELL的,也是进系统掉电。

网友:
修好才是真的,客户也才会满意

网友E:
开机显示正常进系统用起来正常就好了。不要你刷来开机显示LENOVO 就搞笑了  哈哈

网友F:
原BIOS备份,免得客户以为掉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开机显示正常进系统用起来正常就好了。不要你刷来开机显示LENOVO 就搞笑了  哈哈

以前有把七喜的刷成ADVENT,方正的刷成海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原BIOS备份,免得客户以为掉包了

备份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