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sa笔记本开机屏幕不亮

楼主(2015-06-09):
华硕k43sa笔记本~~能听到进入系统的声音~~~但是屏幕不亮~~外接显示器也不亮~~怎么回事呢

网友:
为什么不拆开看看 光抱着个盒子 谁敢说咋回事啊 要么瓶有毛病 要么显卡有毛病 要么设置有问题,不过你还是先拆开了看看吧

网友:
拆开来具体看一下!

网友:
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
这种板卡分离不好判断

网友:
显卡芯片开焊了加焊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