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KONKA)]
维修一台康佳39寸的液晶电视的发现

楼主(2015-06-09):
    接手一台康佳39寸的的液晶电视,说真一句,接手时候,自已的底气不是很足(虽然修液晶显示器只要不是屏的问题,大多都可以修好),但想到技术是实践出来的,不动手,永远不会熟练。好,接。。
   听客户描述,是雷击的。现在连指示灯也不亮了。客户还说,你帮我检查一下,是不是只是保险烧了。我直接答复了他,如果是保险烧了,也不单纯是保险的问题。他还说,如果是要整块板换的,他也会换的。意思是只是进行芯片级维修。
   不管他了,三下两下,就拆开了外壳。这是一块电源,高压,驱动一体化的板。外观,没有严重烧坏了元件。按步就班,从保险,桥堆。PFC电路,主控电路,主路,主板电路一步一步摸清他的工作原理。由于保险没有问题,说明不是出现严重的短路,再测PFC大滤波电容的电压,300V,并且电容上面的电不能很快自动消去,说明电路没有起振。再结合电源指示灯没有亮,说明连待机电压也没有。还是先把待机电压修出来吧,可能把它修了出来,就修好了。参考了其他板的电路图,最终把焦点放在6755这个主控芯片上。这是易坏的芯片,网上也说了。最重要的一点,发现它的一脚只有1.3V左右的电压,这个电压是不对的。换新,上电,好。真是太高兴了。

网友A:
不错。你又赚了  收费多少啊?

网友:
和这样的客户打交道,肯定赚不了多少。

网友:
恭喜楼主手到病除,RMB哗哗的进阿

网友:
好运气,赚了多少?

网友:
不错。 收费多少啊?

网友:
论坛上面就是缺少这样的资料,不然人人都会修这个。

网友:
LZ 可真牛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你又赚了  收费多少啊?

只是收了100,别人是按一寸10元来收的

网友B:
按寸来收费的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按液晶屏还是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寸来收费的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按液晶屏还是主板?

当然是按屏了

网友:
我笑了 才收100啊

网友:
这样会不会太亏了?如果比较小的液晶电视呢!

网友:
雷击应该不会造成6755损坏所以用户所言只能是个参考

网友:
又学习了一招!

网友:
你也太便宜了吧才一百元。搬家的搬个电视都要100何况是修机。     32寸以上的少300元我都不去搬。 32寸以下300可以考虑修。

网友:
100元收费的确不贵。

网友:
楼主太仁慈了

网友C:
大电容的电不会很快消失是没有起振?这是怎么个原理?应该检查哪儿?

网友:
现在维修都离不开网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电容的电不会很快消失是没有起振?这是怎么个原理?应该检查哪儿?

就我个人的理解来看:如果起振的话,基本上可以为后级的负载供电,那么储蓄在大电容的电就可以通过后级的负载泄放

网友:
楼主是厚道人!

网友D:
看来楼主不是很专业维修液晶,对维修没有底气,理论方面应该也不是很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来楼主不是很专业维修液晶,对维修没有底气,理论方面应该也不是很足吧

液晶显示器与液晶电视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
显示器要简单一些,液晶相对要复杂一些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主板用到了几个电路图

液晶的图纸好找不

网友G:
我也 接到一台康佳32寸液晶电视 也是雷打的 拆开一看功率管 6755 12V的二极管都坏了 换上去以后点亮了可是 屏一闪一闪的 还有竖线。。。。。

网友:
在我们这里一般都是200元以上 。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我也 接到一台康佳32寸液晶电视 也是雷打的 拆开一看功率管 6755 12V的二极管都坏了 换上去以后点亮了可是  ...

这之前我也修过一台39寸的康佳,情况和你说的一样,后来只好换板,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E:
液晶的图纸好找不

我上了几个维修网站,好像家电维修网,北京家电维修网,可以找到一些

网友:
技术不错 收了多少大洋啊

网友(2015-07-11):
学习了 ,有图纸问题就简单了,

网友:
100块,LZ有点侮辱了维修行业了。

网友:
正在学习中,好帖子

网友:
100元收费少了点最少要300

网友(2015-08-15):
引用 网友F:
这之前我也修过一台39寸的康佳,情况和你说的一样,后来只好换板,就OK

后来我也板了  不过换完后.....   屏幕五颜六色 还有竖线

网友:
高人呀,楼主,加个Q联系下646600916,谢谢,又增加了点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