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50的上电自动能触发到DELL商标几秒后,接着关机重启

楼主(2015-06-10):
前几天接一DELL N4050 板号:DV14_HR_MB 48.4IU15.011,客户说不开机.我拿到笔记本,先去掉电池,用电源调到20V.给笔记本通电,在刚上电时,笔记本能自己触发到DELL商标位置,一会儿就又重启了,有时会重复几次.有时就一次就断电关机了.再按开关没什么反应.待机正常.
  看来是笔记本板有问题.于是拆盖检查.先测开关部分,发现开关上没3.3V.再网上下到这款机的图纸.找到开关部分.发现

KBC_PWRBTN#电压为0V,再查C_GPIO72 ,PSL_IN2两处是EC72和73脚.都为低电位,KBC_ON#
所连的Q2704在板上是空着的.看来问题出在于EC NPCE795PA的72,73脚被拉低了.所以开关上没有3.3V,自然按开关会没任何反应.可是EC里面会是哪儿引起72,73脚低电位呢.找资料没发现哪儿引起.接着到讯维网上搜相关案例.有人说5VS0或3V0会引起断电重启.可我测过这个两电压很稳定,自然不存在问题.看来不是相同原因引起.后面在用万用表触去触发开关引脚位置时,无意间,接反了表笔.这次竟然触发了.这下我受启发了,看来只要给开关接个3.3V上去(中间要串10K电阻),再接电源也不会自动触发了.按开关就能触发了.不过只比刚才好点,还是在DELL商标处关机重启.后面想想,看下了CPU会是什么情况.把CPU去掉.触发后电流上到0.25A很稳定,不掉电.接着我又把CPU装上,这次我没装散热器和风扇.按开关发现机器能正常点亮了.也不关机重启了.看来问题有眉目了.于是又把散热器和风扇接上,再通电,按开关又和原来一样,开始能点亮一会儿又重启了.问题会在哪儿呢,我想刚才没接风扇,于是我又把风扇线拔了,再开机正常了.看来问题在风扇接入引起的.开始怀疑会不会是风扇电源的5V带不起载引起呢?于是把5V的滤波电容换了,测试还是一样.在风扇接口边上电源处加多一个电容也是一样.难道是风扇问题,找了个新的笔记本风扇装上也是一样.
   最后,我想电源没问题,那会不会是调速那根线引起的呢,于是把调速的那根黄线挑开,不插上板上.再开机,这次不再重启了,查上图纸,风扇的调速线是由EC31脚控制.看来问题最终回到了EC那儿,这个故障最终原因是EC内部故障,再接上风扇后,会把EC接到开关处的72,73脚电压拉低到0V,使得开关没有3.3V的高电位.按开关没什何反应.
   后再把开关引脚处加的3.3V去掉后,按开关也能正常开机了,到此问题就己解决.希望碰到相似故的网友们能有所启发.我这次修好这个故障有些巧合的成分.

网友:
是换EC好了??

网友:
对,要换EC才行,

网友:
不换EC,把风扇调速线断开,只能一次启动,关不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