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10无待机

楼主(2015-06-09):
接了一个联想410无待机。6237各脚电压多少正常啊、?如果6237正常,怎么搞。求高手解决。

网友:
有图纸啊

网友:
是什么信号

网友:
看来你什么都不懂

网友:
如果什么都正常 ,所有的条件都是ok的,那就是芯片坏了

网友:
为何不查查图纸呢?

网友:
这个没法说  信息太少

网友:
这种问题只能看图纸,最基本的

网友:
无待机,你首先看3V5V的电感对地阻值正常不,有19V供电没,待机芯片外围电路 5V主供电,3.3V.

网友:
各人把图纸找出来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