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g450白屏

楼主(2015-06-09):
今天下午接客户一台Lenovo g450笔记本说白屏,拆机检测发现lcdvcc供电管Q4烧了,量屏接口无3.3v供电心想换个mos管就好了,于是在料板上拆了一个换上结果一通电就闻着原件烧的味道,赶紧断电发现还是Q4mos管又烧了,求各位大师们给分析一下是哪短路造成的。

补充内容 (2015-6-10 21:45):
第二天一大早就打开迅维网看各位大师直招,这里先说声对不起大家了,昨天的帖子由于着急没写完整今天这里在补充一下 。首先此机白屏不是屏和屏线的问题,因为裸板通电时待机稳压电源就有短路的表现,各电感阻无异..

补充内容 (2015-6-10 21:51):
各大电感阻值无明显短路,正在艰难找寻中 lcdvdd打阻值也正常,换的Q4管是同型号料板同位置取下的应该不会有问题。LA-5081P板号。

网友:
   先拿张换下来的破屏 试试

网友:
先不接屏试一下

网友:
Q4的一脚应该是对地短路了吧,打下值,

网友:
+LCDVDD有无短路?无短路可以拆了PQ4,拉个3.3V到屏线接口

网友:
lcdvdd有短路吧,烧一下试试

网友:
后级有短路烧前端啊

网友:
把屏取了 就知道了问题了

网友:
先换屏试试

网友:
lcdvdd这端有短路吧。

网友:
负载有短路了,打阻。

网友:
后继可能有短路了,测测  ,

网友:
很有可能是屏幕短路了吧,你插上屏幕打下LVDVCC的值就知道了,

网友:
路过过!看啊看啊可能!

网友:
屏线和屏都去掉,测量LCDVDD是否对地短路?如果没有,换元件再单独主板开机测试

如果OK,就需要注意你的屏线和LCD是否导致短路了

屏供电还是比较容易修的,主要是确定故障的方位是在哪一边

网友:
这个是先不上屏试下

网友:
这种情况先换张屏试试吧

网友:
屏之前已换过,屏好着呢现在裸板通稳压电源显示有微短路正在检测中谢谢各位百忙中帮小白支招。待机电流0.002——0.012-0.022-0.083-0.012

网友:
换管子之前就应该测量下是不是有短路,现在只能是把烧了的管子先拆下再排查短路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