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4S刷机报错1

楼主(2015-06-09):
苹果4S刷机报错1,找了两个固件来刷都是报错1,器本来是开不了机的,想通过刷机开机,不开机,但是按开关键可以看到白苹果标志。现在是开机直接进入恢复模式。

网友:
硬盘试过没?

网友:
是硬件问题,需要维修呢

网友:
😂 手头有台卡苹果报错9的,上网查询好像是硬盘问题,明天准备动手!

网友:
肯定是硬件问题了,虚焊

网友:
基带问题。。。

网友:
哦  这样啊   那严重了

网友A:
基带问题,发给我,我能给你搞好,我搞好了 N台了

网友:
什么是基带?望不吝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带问题,发给我,我能给你搞好,我搞好了 N台了

给回客户了,我也跟客户说是基带出问题了

网友B:
楼主不是实地学员吗?报错1就这么轻易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是实地学员吗?报错1就这么轻易放弃了...

没学这个科目,然后就懂刷机解锁的小问题而已,你懂的

网友:
硬盘问题 比较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