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贴求教月饼老师,关于贴合机+除泡机

楼主(2015-06-10):
首先说明,已在迅维购买全套设备,有相关疑问如下:
1. 贴合机的参数设置有什么讲究? 已贴合几片iphone4,均发现有大小不一的气泡;
2. 为什么只有真空时间设置,没有真空值的设置,而且没有观察到真空变化;
3. 配送的除泡机,锁容易滑丝吗?如果滑丝怎么处理?又如何保养避免滑丝?
4. 为什么iphone 5必须必须要除掉偏光?
望月饼老师百忙之余能给予解答!

网友:
什么东西啊

网友:
关于这些内容,我觉得你应该联络卖你机器的客服,

网友:
已转达售后,他会帮你解答。

网友A:
1. 贴合机的参数设置有什么讲究? 已贴合几片iphone4,均发现有大小不一的气泡;
2. 为什么只有真空时间设置,没有真空值的设置,而且没有观察到真空变化;
3. 配送的除泡机,锁容易滑丝吗?如果滑丝怎么处理?又如何保养避免滑丝?
4. 为什么iphone 5必须必须要除掉偏光?
问题一:贴合机的参数,出厂时已经设置好了,不需要自行调整了;
贴合完出现气泡有几个原因我大致给你说一下;
1:贴OCA胶,或者撕OCA胶的过程中出现问题导致胶面不平整,盖板放上去之后凸起的地方先与盖板粘合造成有些地方空气抽不出去形成气泡。
2:放盖板的过程有问题,放盖板的时候要用手指从中间先固定一个点,四周是开口的,这样容易把空气抽出去。
3:舱门没有关紧,抽真空的过程中舱门要关严,贴合仓才能达到真空状态。
问题二:真空度是不需要设置的,只要舱门关紧,我们设定的真空时间内,舱体真空度一般能够达到-0.8到-1之间,真空度只要达到-0.8的时候贴合就完全没有问题了。如果说按启动之后,真空表没有任何变化,可能就是舱门没有关紧。舱门内侧是有一个橡胶密封圈的,关门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回弹,按完启动按钮之后,轻推一下舱门,真空度应该就可以上去了。
问题三:除泡机上面的螺丝采用的是M12的螺丝除泡罐是高碳钢的材料,一般化是不会滑丝的,保养的话经常给螺牙上喷点WD40防锈剂应该就没问题了。
问题四:不单独是iPhone5一种型号的机器要除偏光,只要是盖板下面就带有偏光的屏幕,一般都要除偏光的。外屏碎了之后,在分离的过程中玻璃碎渣,或者分离钢丝都有可能划伤偏光膜表面。偏光表面一旦出现划痕就会影响显示效果,而且个贴OCA胶造成很大难度,容易出现气泡。所以一般操作都是建议直接更换偏光。
如果还有问题可以拨打本人电话:0755-61502186  18823306617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贴合机的参数设置有什么讲究? 已贴合几片iphone4,均发现有大小不一的气泡;
2. 为什么只有真空时间设 ...

给力的回答

网友B:
实在没辙了,见图,按照流程和要求操作,除泡机30分钟都消不掉,反复测试了三张屏。真不知道是哪里没有操作对,OCA胶?盖板?

===========最新状况
已解决,感谢售后热心的服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在没辙了,见图,按照流程和要求操作,除泡机30分钟都消不掉,反复测试了三张屏。真不知道是哪里没有操作 ...

你的电话多少。或者你直接联系苏工 18823306617

网友(2015-08-22):
以后看来也得搞一台贴合机了,前几天就有一台平板没有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