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IR触摸板和键盘不能用,有换芯片修好过的吗?

楼主(2015-06-10):
苹果AIR触摸板和键盘不能用,有换芯片修好过的吗?

网友:
你是问触摸板后面的芯片?我遇到过一次13年的air, 是在触摸板后面的最大的那个片坏了。是因为接主板的电缆短路造成的。

网友:
这个有通病,一般都是键盘口通向EC的两根数据时钟线的电感断了,直接飞线解决即可!

网友:
那电感很容易坏,一受热就容易坏